索尼VGN-CS25H英特尔独显机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接手一台客户摔过的索尼VGN-CS25H英特尔独显机器,显卡用的是9300!
来的时候现象是电流跑到1.1左右,有跳变,屏幕不亮!
更换内存无果,上次做BGA,加焊显卡,第一次按开关,电流跳到0.8左右不动,再按一下开关,电流跑到1.4几,有左右跳变,而且屏幕背光出来了,就像显卡问题一样的现象!
为防止乱动扩大故障,特发帖请教高手,是显卡、显存还是BIOS问题呢?

网友:
重植显卡试试,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看看锡盘掉点没

网友:
你说BIOS问你,那用波波打一BIOS,在打一下内存有没有跳变,

网友:
BIOS旁边有几个开关你看到没。你跳一下就行了。没错的话应该有4个!!!

网友:
那个小开关拨了试过了,还是没有用!谁有这款机器的BIO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