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384M显卡加驱动就花屏

楼主(2012-03-08):
我这有张显卡昂达9600gso的现象为加驱动后花屏。MATS检测没有问题。GPU也重新植株bios也刷过了了还是一样。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找对。去官网找找

网友:
换颗核心试试

网友:
显存有问题,换个其他版本的BIOS刷上去,然后再测就有可能测出来了。

网友:
核心做个BGA试试

网友:
应该是核心有问题了。进系统后用超频工具将频率降低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一定要用MATS9来测,要不然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