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亮几分钟奇怪暗屏在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08):
这机是同行拿过来的,一来说运行几分钟就暗屏在黑屏,说说我的测试方法,第一拆屏测灯管是否是好的,我测了OK,第二高压问题这高压不好改也不好测,还是从主板查起,首先能亮机查16V和3V这电压 Q45 3 4脚有16V Q22 3 4脚有3V 正常,但暗屏黑屏之后这2个管 3 4脚就没电压,我查VCC3P_DRV VBL_DRV是U61的33脚和26脚过来的,运行正常我以为是后级Q45 Q22 不良我就把33脚翅起16V一真都有,我想是后级负载有问题吧,把Q45 Q22换了,没想到试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快下班了,第二天在装机试机。放在桌上不动他没事,一动他就和之前一样先暗后黑。我就用排除法接外接显示器看看,亮机用手去动动 问题出来了,外接黑了。想必大家知道吧,显卡虚焊可能性大,如果不是显卡外接和内显都是同样的问题,拆机把显卡加焊,在装机试,用手摇来摇去,怎么搞都不暗屏在黑屏。此机修复
这种问题有的人可有以为是灯管和高压问题。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

网友:
修过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這款T4系列的顯卡最容易故障虛焊的!!
我遇到這款就直接加焊顯卡先!!

网友:
这种问题很容易误判,谢谢楼主分享,你U61少打了个1.

网友:
楼主好思维啊

网友:
好贴,我也遇到一个19V 3.3V 都出来了,灯管就是不亮,通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