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要点

楼主(2012-03-08):
请问各位高手修显示器中 通电怎么测300V和12V电压  是不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容的2脚? 会不会中电 还有高压部分能不能测量 怎么测? 请高手们回答回答

网友:
这个直接再谷歌搜索有很多得

网友:
你有没有跟师傅?如果有的话那你的师傅真的不称职,如果没有那你还是去基地学习一下把!

网友:
先学学怎么用万用表吧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基础部分吧.免得触电..

网友:
www.baidu.com     www.google.com

网友:
哎呀  就麻烦各位  简短的说一下嘛。新手都不知道呵呵

百度搜索输字不当  不好找

网友:
上优酪 液晶显示维修  有学的视频.你看完再问吧.

网友:
300V 是量大电容。。注意安全是电不到的。你在你的维修区域最好接个漏电保护器。高压部分12V可以测出,高压输出最好用灯管试试。

网友:
是的,测电压可以测电容两脚。高压部分的电压一般只能测12V左右。

网友:
感谢楼上2位

网友:
还是 买本书 看看基础 比较重要

网友:
   怕什么触不死人的!!

网友:
13楼 一语道破天机 哈哈

网友:
电容直接两表笔接电容两个脚,表打到直流1000V,排线上面可以测到12V和5V还有开启什么的。一表笔接地一表笔直接测量

网友:
我的经历  如是一体版(就是开关电源和高压板连在一起的)   在开关电源部分的地线叫热地 在其他部分的地线 是冷地  分界线 是开关变压器(也叫脉冲变压器)的初级这边是热地 次级就是冷地  热地就是AC 200V 50HZ市电的零线 第一次维修液晶时 不小心把电源线的地线搭到了开关管的散热片上 立马短路了  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