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的疑惑

楼主(2012-03-08):
图上的PV  SI。。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都不知道吗。。。

网友:
这部分零件在实际主板上可能没有
选 装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都不知道???????饼哥。喜哥出来回答一下子嘛

坐等高手出来解答 = =?

网友:
应该是空点,设计的有这个元件,但是没装、

网友:
这些圆圈中的内容表示从图纸到生产各个阶段的修改,看电路图不需要纠结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唯 一需要注意的两种对反馈的不同处理手法,两个电阻是二选一的。

网友:
SI  Sample initiation 样品制作
PV prototype verification   样品验证,即试产
MV Mass verification   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