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开机延时热启动点不亮

楼主(2012-03-08):
IBM X200开机延时热启动点不亮,冷机时候开机正常,烤机过后关机再重启。要延时20多秒才能显示,有时候热启动无显。

网友:
看下内存是插在插槽1还是插槽2,要把内存插在1

网友:
外设备都取掉,试试,或刷BIOS!

网友(2012-05-29):
能点亮,BIOS也有问题吗

网友:
我的有一个是cmos电池一放电就好,用不了几天就又坏了,没查出哪的问题

网友(2013-02-05):
我现在也有一个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3-08-28):
现在 手头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还没搞定....

网友:
应该有虚焊的地方吧

网友(2014-07-07):
很大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