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SATA硬盘放到 CHANNEL 0 MASTER

楼主(2012-03-08):
我的主板 GA-MA78GM-S2HP,光驱为:HL-DT-STDVD-RAMGH22,光驱占据CHANNEL 0 SLAVE,  CHANNEL 0 MASTER 空着,sata硬盘只能在CHANNEL 2 MASTER,用效率源修硬盘,找不到硬盘,硬盘 FUJITSU MHZ2500BT G1   [500.1 GB]

网友:
BIOS 图片为:

网友:
硬盘放到CHANNEL 1 MASTER最好,CHANNEL 0 MASTER也可能认不到。你说的这些设置应该无关,在SATA插座上多找几下,应该能找到CHANNEL 1 MASTER。

网友A:
用MHDD能认到,效率源认不到,那没办法。你放到CHANNEL 2 MASTER如果认不到,那就没办法,是效率源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N年以前盗版的效率源,估计对SATA接口本来就支持不行,现在都用MHDD检测了。

网友:
MHDD 能找到,在6号位置,

效率源用的是3.0 版的,

我看主板 SATA 插座也有号,0~4,硬盘是插在 0 号座上,换别的能提channel 号吗

网友B:
效率源不支持这样的操作。可以用转接卡。

网友:
主板图为:

网友:
MHDD 修不好,咋办

网友(点评):
MHDD修不好就屏蔽吧,效率源修好也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率源不支持这样的操作。可以用转接卡。

转接卡 是什么,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能认到,效率源认不到,那没办法。你放到CHANNEL 2 MASTER如果认不到,那就没办法,是效率源的兼容性 ...

效率源 不是说可以写进p表吗,那样多好啊,

效率源V3.0 能不能写p表

网友(点评):
效率源不可能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