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08):
一台联想笔记本,本来是14寸的宽屏,现在开机变成正屏的了,就只有左边四分之三能亮,右边大概四分之一不亮,进入WINDOWS后也是一样,分辩率是1024*768正屏的分辨率,显示属性里面分辨率最高就是1024*768,显卡驱动重装也是这样,系统重装也是一样,谁知道是显示屏故障还是显卡故障呢?这个本子上月黑屏换过高压包

网友:
看这样子好像是系统没有认出你的宽屏,导致输出普通屏幕的分辨率了。你换个系统安装试一下,不行的话把屏线重新插拔一下。实在没办法估计得换个屏试一下了。

网友:
明显是驱动没装对,用原配的驱动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安装显卡驱动,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问题多点哦

网友:
先检查下屏线有没有插好,要是屏线没问题,估计就是屏的问题了。尼克使用代换法来检测下屏。

网友:
     给显卡做个BGA试试。

网友(2012-07-23):
和我遇到的方正的问题一样,还未解决

网友(2013-04-17):
你这不是玩 CF 的感觉一样的 本本  玩CF  就会这样 他们说是 BIOS 和什么 注册表 什么的  我调过 没调好

网友:
跟屏线坐下清洗,重新插拔实在不行把屏重新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