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 lc-f932

楼主(2012-03-08):
不开机,查1271 电压输出 8V-12V之间在不断的变化,而且供给驱动板的12V 5V都没的,是什么问题?我已经换个1271了 问题依旧
谁能指点迷津呀
好头疼的电源板

网友:
拿分走人,哈哈!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1271 是电源管理芯片   特意在网上发的晕死  431和光鸥都换了就是不行 愚蒙中

网友:
看看有没有哪个二极管短路不?最容易坏的还是那个电源芯片附近保险电阻

网友:
告诉你,直接秒杀,开关变压器周围有个22或者47UF的电容,换换看,容易容量变小,或者你把12V的滤波电容都干掉,全换新的,就基本OK啦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哈  回头告诉你结果

网友:
不行的故障依旧呀  晕了

网友:
查持续供电脚二极管 电阻

网友:
我今天看看不行的话就换个电源办就是了 不想折腾了  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