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3-08):
  正常进系统 过了XP滚动就掉电,如果进VGA模式不跳分辨率可以使用 ,调成最佳分辨率就掉电。自动关机,不装显卡驱动没事,一装显卡驱动机关机,是显卡的问题还是CPU供电问题呀,谁遇到过

网友(点评):
显卡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A:
是独立显卡吗,如果是那最有可能是显卡坏掉了,如果不是独恋显卡那就是cpu或者北桥的事。。。不过还是先到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吧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首先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立显卡吗,如果是那最有可能是显卡坏掉了,如果不是独恋显卡那就是cpu或者北桥的事。。。不过还是先到官 ...

是独显ATI的 不加载显卡驱动没事可以用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啦...

网友:
先毙了显卡,在说,,

网友:
重做下显卡。。还有显卡供电也测测纹波。。

网友:
显卡供电可能性大一些,再就是CPU供电了。

网友:
在补充一下sl410的显存也比较爱坏,做显卡前先换掉显存。

网友:
很大的可能性是显卡啊!!!!!!!!

网友:
告诉你一个小细节:你把CPU供电ICISL6262CRZ这个IC换了试一下。我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