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2005FPW液晶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08):
     上午接同行戴尔液晶一台,客户说图像快速上下跳动,还原故障后,开工,先看个照片

拆开后,外观检查一切正常,电源电压也正常,清洁屏线,故障如初,

解压板上的电压都正常,1.8伏,2.5伏 3.3伏,电压都有,搜索各大论坛,有同样的故障,但没有能解决的帖子,难道是BGA芯片虚焊吗?先别慌,用示波器查看解压板的供电的波形,看看干净吗

这个位置的供电,有杂波,换掉这四个电容后,一切正常了,发帖,让兄弟们修这个故障省点力气,

看来示波器在维修中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补充内容 (2012-3-9 09:29):
今天同行一早又送两台一样的显示器,都拆开了,自己没有弄上。

网友:
看来示波器在维修中起到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876-1-1.html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起来是方便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说的是哪个4个电容,我没有示波器下次就好修了

网友(点评):
电路板有点变色的那块,四个电容

网友:
是那4个大的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下次就好修了

网友:
换做是咱 直接叫人换了示波器什么的不会用

网友:
应该是过滤电容坏了吗导至电压不稳定

网友(点评):
是有杂波,电源要干净,不然要干扰芯片的工作

网友:
哦~~原来有杂波会影响芯片工作的啊~~看来示波器的做用的确很大啊~~

网友:
真是张见识哦~谢谢  楼主哦

网友:
示波器果然好用,少走了很多弯路。可惜我这没示波器啊。

网友:
有了高级工具就是不一样啊..要我修得绕多少路啊  不敢想..

网友:
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