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1000w小太阳寿命

楼主(2012-03-08):
1000w小太阳灯, 冷态电阻仅5欧姆;开机电流44A;
我想接入一个ntc 5d-15,不算效果了,看会不会烧,
请问这个ntc电阻,在冷态阻值是标示的5欧姆,那么在长期工作状态下电阻一般是多少呢?
估计是1欧姆左右,那么20d,电阻加热后是否是4欧姆;
如果简单串联到40欧姆的小太阳,那么功率分别是25w和100w,这样这个ntc电阻非烧了不可啊?
怎么办?还有其他限流的物件吗?可以考虑电感吗?多大的电感合适?

网友:
弄个1。5KW的变频器吧

网友:
百度借来一图带文字供参考

网友:
呵呵!敢于畅想~~~君不知你是想用分压减小功率否?
要是电流(假设)不变,你所加的分压件必须也要能承受此电流的,那么你的畅想有可能实现吗?
变频是不错的选择,成本是你小太阳的多少倍?

网友(点评):
变频不错啊,贵;有没有自己diy个变频器?如果不能就算了,我现在用晶闸管电路变压解决的。花了15元,自己还不会diy晶闸管变压电路哦,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