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 内屏暗屏,外接花屏,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3-08):
ASUS  F8D   内屏显示暗屏,外接花屏  (AMD,9300显卡)
换过显卡芯片,重做过北桥 ,故障还是一样。
大家有没遇到这问题,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还是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为好

网友:
量一下。显卡到显存间连接线。

网友:
供电,显存数据先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手上又没显卡换试机·····

网友:
给你一个直接的方法,你把显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显像

网友:
ASUS  F8D   90%是显存的问题。我遇到过一台。是显存的问题。重做就好了

网友:
本人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吧,显存一般都是字符问题啊

网友:
华硕A8显卡是通病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明天把显存换掉试下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干完显卡。再干显存啊。干北桥干嘛

网友:
你显卡过换过了,换下显存试试吧,只能猜着来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这种问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要搞显存之前, 最好是查一下显卡周围有没有不小心掉件

网友:
换显卡板试了OK!(具体显卡板什么问题没查到)

网友:
要考虑显卡供电及周边有无掉小零件

网友:
期待具体结果!等待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