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F 17寸 板号774B3 指示灯亮无光栅

楼主(2012-03-08):
一台AOC 17寸CRT显示器  故障为 接VGA指示灯绿灯常亮,拔掉为黄色,显示器黑屏,接AC220 有高压“彭”的启动声音, 测 300V滤波有 275V左右, B+有81V   Q403行管C级有81v B级0V ,灯丝不亮,
视放板的P802接口状态
G1=0.2V
80V=0.8V
12V=11V
5V=5V
SCL=4.7V
SDA=4.7V
HT=5V
ABL=4.3V
CLP=0.5V
HF=0.4V
管座上的RGB  G1 等全无

行变 除了B+有80V 其他全无 ,本人对CRT 是新手,求教。求思路
附上一份本机图纸

网友:
先追查灯丝电压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丝电压是哪一针脚

尾板上标H那脚。你这显示器的灯丝就是尾板上的9脚(HT),你测的电压为5V(正常为6V),你可以拔下管座测一下灯丝通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板上标H那脚。你这显示器的灯丝就是尾板上的9脚(HT),你测的电压为5V(正常为6V),你可以拔下管座测 ...

你说的 测灯丝通不通是测哪里

网友:
启动时有没有高压?
一般显示器视放板都带有金属屏蔽盒,灯丝是否亮很难看到的。

网友:
我勒个去

网友:
楼上的 不要灌水,继续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