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什么情况下,怎么去刷???

楼主(2012-03-08):
   天天在论坛上看见好多人都说这个那个问题刷BIOS,就好了。
   可是我到现在没刷过BIOS,我想问一下。
   一般刷BIOS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该怎么刷。如果机器是坏的怎么去刷。
   软刷怎么刷?

网友:
一般是检查电路以后觉得没问题了,但是故障还没解决,如果可以进维护系统就用软件刷,没不能进系统的话,取下BIOS芯片放在编程器里面刷

硬启动完成后不亮机的可以刷了看看,现在不上电的也可以刷了看看

网友:
修了半年了,笔记本还没刷好过,台式的倒刷好几块

网友:
軟刷 : 下載BIOS更新工具, 在DOS下更新BIOS (EX: Awdflash, phlash16.....)
硬刷 : 把板上的FlashROM拆下, 放到編程器上寫入BIOS程序

有的時候是因為FlashROM經常, 發生了不可預期的錯誤,
重新寫入BIOS程序後, 是可以讓BIOS正常工作的!

补充内容 (2012-3-17 22:18):
DOS下的工具依廠家不同, 使用的指令是不同的!! 最好在網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