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有时候不开机

楼主(2012-03-08):
手里有2个这个板子,一样的问题,ACOK出了开机使用一切正常。ACOK不出无法开机。测量 ACIN3.3V DCIN 18V,88731换过还是老样子

ACOK 不出 3V5V_EN 是4.80V,没有3V5V出

EC也换过。
上传图纸,大家帮我看看。头疼了很久了

网友A:
ACOK
供电都没有,就去换IC,你要先把ACOK修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OK
供电都没有,就去换IC,你要先把ACOK修出来

ACIN和DCIN 都有了,是不是该出AC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和DCIN 都有了,是不是该出ACOK了?

看你提供的图,ACOK是ACIN由3VPCU上拉产生。就是3V。修这个看下。

网友B:
感谢你提供的意见,刚才看了下图纸,+3VPCU 是6237直接出的。如果ACOK不正常,这个3V不会出,我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提供的意见,刚才看了下图纸,+3VPCU 是6237直接出的。如果ACOK不正常,这个3V不会出,我认为。

补一张 88731芯片的截图

网友C:
咱记得这机子有个 通病 - -!大电容 你可以换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咱记得这机子有个 通病 - -!大电容 你可以换掉试试

M300没有大电容

网友:
本人还没有到达楼主的高度,旁观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300没有大电容

哪咱记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修出待机先

网友D:
这种问题在出现的时候最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在出现的时候最好修,

请大侠指点

网友B:
感谢qazzymppl和lichengzb 的指点。确实是3V5V的问题,之前一直在考虑ACOK的问题,看来还是时序没弄明白。还在继续测试,如果解决问题我会告诉大家。

网友:
二个不相干吧,先整ACOK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提供的意见,刚才看了下图纸,+3VPCU 是6237直接出的。如果ACOK不正常,这个3V不会出,我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qazzymppl和lichengzb 的指点。确实是3V5V的问题,之前一直在考虑ACOK的问题,看来还是时序没弄明白。还 ...

呵呵,能修好就是棒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没把时序搞对,上来就干IC,呵呵

网友(2014-06-26):
修出来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