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出现色斑!

楼主(2012-03-08):
这是什么个情况?人根本看不到,只有这样子。大伙见过没?谢谢

痤疮、色斑,用排毒养颜胶囊

网友:
焦距不对哦:)

网友:
坏了 直接换

网友:
摄像头 本身坏了,直接更换。

网友:
先调下焦距吧,不行的话从新装下驱动试一下吧,有很多是驱动引起的,实在不行就换个摄像头吧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擦了还是一样的话就直接换了吧

网友:
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
如果是明基的  最好打一下官方驱动

网友:
以上所说,一步步排除,先软后硬

网友:
貌似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