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华硕EPC900AX)

楼主(2012-03-08):
华硕EPC900AX

故障现象:
  电池可以用,适配器用不了,插适配器有明显糊焦味。
故障解决
  拆机,发现电源接口一个小二极管明显烧坏。
拆掉后,打焊盘阻值。没有短路。补上一个二极管,再打阻值已恢复。插电源测试,电流直接跳到5,立刻冒烟。瞬间二极管又烧坏。看来后级还是有短。拆掉,再打阻值,找短路源。没有图纸,只能边跑线,边查。找了一个上午也没查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短路查不到,各地方阻都很正常,但是只要一上二极管,就烧。没办法,不上二极管,直接插电源,电流为0.003。电流很低。因为没有图纸,电路走向也不明确。于是就边跑边挨个拆件试。当拆到一个8脚元件,一看是393运放,当拆掉这个后,插电流表恢复为0.017,按开关电流开始跳动,机器正常上电,并且也点亮了。心里高兴啊,原来是393坏。找料板393更换,奇怪的问题又来了,补一个393后,电流又变为0.003,认为是料板上的不正常,一连续找了三个补上,都一样情况。但不装393机器开机就正常。暂时没管它,因为没有图,也懒得跑线,就直接空着,没装了。装上硬盘,开机进系统,主要看一下,在不装393有什么地方不正常。经测试显示,声音,上网,都很正常。放音乐,播电影,都很正不常。暂时开机放那里用一会,看看有没有掉电的现象。到了晚上,机器仍然很正常的运行。当时心里也高兴着,缺个东西,还是个电压元件,怎么就能正常呢。另外就是客户在没修之前,上电池是可以正常开机的,那么这个393就会影响适配器开机,而影响不到电池?不过也没管它了,直接将机器装起来,去电给客户。
  第二天客户来取机了,客户将他自己的适配器带过来试一下,因为我这里修机,只收客户单机,电池和适配器都给客户带回。郁闷的事来了,一插客户的适配器,机器电源灯亮一下,灭了,瞬间又是一股糊焦味。我晕,又烧了。原来客户的适配器也有问题。大意呀。没办法,客户又丢下来。
  再次拆机,这次烧的不是二极管,烧的是两个QFN封装的八脚管子。跑了一下线,应该是隔离管。还有充电芯片。
将两个管子和充电芯片拆掉,发现充电芯片的一脚焊盘已经烧坏,测出这脚正是适配器电压供过来。补上充电芯片和管子,充电芯片焊盘烧坏,直接飞线到旁边的电容上。两个隔离管真难找,还死贵,好像5元-8元一个吧。还好手上有块明基上网本的料板,上面正好有两个。完事后,插电源,又是青烟一冒,这时我很淡定,弹定,再蛋定。翻过主板一看,又是一个QFN管子烧了。
拆掉,再打阻值,没发现短路。因为手上没料了,只有找个同样沟道的管来飞线。一切完毕后,再插电源,待机出来了0.017,点开关,电流一路跑,机器亮啦。接着就是后续工作。
给打掉热熔胶保护一下。
重点来了,开机进系统后,这次发现除了无线网卡,其它设备都基本正常。看来那个没装的393是不是与无线网卡有什么联系呢?不过客户很不错,跟他说明了无线网卡使用不了,客户也直接说明,暂时不用无线,等需要用的时候再来找我。呵呵。
以上照片,都是在损坏元件拆掉后拍的,所以拍出的是焊盘。至于照片上的时间,是因为我的相机上时间没电所至。
再附上此机待机状态
还有跑电流状态,这里上传不了本地的。

网友(点评):
我只是换了那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比较简单的维修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了呀!

网友:
呵呵,再简单也要修啊

网友:
真是幸运啊  烧了那么多次 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你那只怕是无线网卡坏掉了吧?

网友:
没图纸,跑线路是很痛苦的事

网友:
这板子也修过,有时不开机,南桥虚了。

网友:
 头都大了吧。。。。。。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没图纸,照样修 NB啊

网友:
09年的照片,还是相册设置错了..

网友:
烧这多次好修好了,是我早没修了,换板了 客户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阿,最后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