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楼主(2012-03-08):
我一台SL41OK集显的机子,接通电源,待机电压和开机电压都有,就是不能开机,大家分析下,版号DAGC2AMB8HO

网友:
刷一下BIOS 先。再不行就查电路

网友:
提供信息太少了

网友:
这个机器 能保修吧

网友:
看看IO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是不是开机芯片或者开机线路有没有问题呀还有各路供电正常不?

网友:
按开关  电流有变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