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 随机掉电,,

楼主(2012-03-08):
联想天逸100A  随机掉电,,
有时用一天也没事,,有时用几分钟就掉电,,,折开怎么掉也没发现掉电,,,这机器拆装好几次了,,都是掉电,,
有人遇到这机器的这种故障吗
我想不是装配的问题,因 为都拆装多少回了,,都很注意的,,

网友:
把内存CPU硬盘电源全换,如果还掉,就是主板问题,能修就修,不能修换掉。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处理过了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台HP CQ516 的,也是掉电的。有时候一开机显示后就掉了。有时候到读硬盘那里就掉了。我加热过显卡,还是一样。现在在做北桥,不知道结果如何。听说是哪里共电不足!但开机的时候所有的电压都正常的。掉电后待机电压也是正常的。无解中!!!!

网友:
这款本南桥容易虚焊,换个试试

网友:
有时候可以进系统,有L大师测试,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本,用它测试,只显示硬盘温度,,其它的没有显示,

网友:
加焊一下那些供电电感。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加焊后好了。

网友(点评):
拆开后开机进入系统后,,按压或拨动这些元件,都不会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把供电的供电芯片都加焊过,无效

网友:
唉!·!!换了北桥还没好。也加焊了南桥,还是没好!!! 听说是3V 5V 静电电压有问题。可是我把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说不定是那个电容不好呢.比如35V的.或者CPU供电的呢

网友:
楼主 我也有一个天逸100 独显 915芯片组的  现在跑02 是板载内存的问题么?

网友:
应该是虚焊的问题了 ~

网友:
路过,学习中!这种问题太恶心人了,就是不好弄啊!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2012-04-10):
我也有一个天逸10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的时候没35V,供电芯片1532换过了无效

网友:
修好了说下怎么修的额

网友:
遇到过2次,但不是这个机器,是华硕的,其中一台是EC虚焊,一动EC附近就掉电。另外一台是PL1电感,也就是主供电的电感,裂了一个口子,当时也是无意中,拆电感看的,没想到竟然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