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触发

楼主(2012-03-08):
我有台SL410K的机子,3.5V都有,也不触发,大家分析下

网友:
待机电路正常  查看开机电路、、、

网友:
电源开关直接连入EC,ec也换过,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开关有无电压   按开关是否有电流跳变

网友:
主要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情况写清楚,大家看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吐露一下

网友:
什么情况都正常,也不触发,我现在有一台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现在好多不触发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