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修主板,

楼主(2012-03-08):
有一双敏UG7M-P板子网卡雷击坏了,不能开机。我拆掉坏的网卡芯片后能加电了但跑到C3又跑回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帮忙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直接加一块pci省事,笔记本就等高手详解了

网友:
查网桥附近的电阻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插槽,压桥看看过不过

网友:
现在加电后是CI、C3、01、03、07、50。重复的跑了CI、C3、01、03、07、50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啊求教啊

网友:
清理内存插槽了,压桥也不过

网友:
电阻正常

网友:
晕,这不是内存的事吗

网友:
可能不仅是网卡问题了

网友:
过不了内存,,雷打,IO也可能坏了

网友:
拆com芯片,换io 换时钟,,现在看来io坏多,先加焊,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