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跑41(精英L4S5MG/GX V5.0A)

楼主(2012-03-08):
精英L4S5MG/GX V5.0A

故障现象:
上电,诊断卡跑41,一长两短报警,紧接着是一直嘀嘀嘀嘀的报警。
故障解决:
简单的清理灰尘,换试内存,CMOS放电,清零无果。更换BIOS芯片,刷BIOS程序无果。看来不是简单问题。
测量各电压,发现LM324运放有一路电压不正常。正向过来1.05V,反向过来0.7V,输出为12V。跑一下周边电路,是一个4点几V的电压过来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到反向脚位。那边的4V应该是接在某个管子S级,小跑线路没跑出来,进了AGP槽下面了。直接在这个分压这里动手脚。
直接将两个分压电阻去掉,将这个以前4点几V的电压点直接与反向脚相连,上电测量,电压恢复正常。正向1.05,反向1.05,输出3点几V。已经符合运放原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跑41。
再查其它的一些电压基本都正常了,查内存工作条件也很正常。示波器打内存波形正常,打晶振14.318,32.768也很正常。再打LPC总线波形一样正常。不解。再来打LPC的阻值,发现有一脚阻值偏低10欧姆。心想问题是不是就在这里。再继续细查。这款板子BIOS走的是ISA总线,那么信号走向是南桥通过LPC到IO,IO通过数据地址线到BIOS。我将IO的四根LPC脚挑起再打阻值,发现阻值没有偏差全部一至。当时确定IO有问题。
更换后,再打阻值,全部一至,但是上电后,还是一样跑41。再打BIOS的数据地址线,阻值正常。但是在上电测量BIOS数据地址线的电压,发现其中有一脚数据线没有电压,而其它的数据地址脚都为5V电压。这里查了好长时间,将BIOS芯片,IO又换了两遍还是一样,突然想起手上有块与这板相似的主板。上电试了一下,那脚就是没电压。我晕。这下没折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板子来回看看吧,BIOS旁边有个75232的串口芯片,直接拆,顺便将接口那里的也拆掉。
再次上电,正常啦。原来就是串口芯片坏导致。几分钟搞定的问题,让我弄这么麻烦。

这都给你找到啦!
LZ很强悍
楼主的相机时间不是要该调下

网友:
哈哈 修到过一样的问题 ,好像也是这板,记得好像也换过IO.不行后拆了这个就好了.没你这么折腾..不过后来这板子还是又坏了,就直接让它报废了..

网友:
经验多了可能就会先搞这些然后才走正常思路了   可能就快多了

网友:
”41“一般为档BIOS代码,刷BIOS一般能好,第二个就是和IO有关,楼主因为COM口IC导致的IO工作异常

网友:
我。。。 遇见好几块都这样  都给报废了  哈哈  原来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