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维修.说是开机没有反应.我就打开机箱是块华硕P5V800--MX的主板.按开关真的没有反应.刚开始我就拿了另外一个电源来试还是不行.看来电源的可能性是排除了.就把主板拆下来看.结果把bios电放了开启了.测电压都正常啊.但把电断了在开.就不行了.然后多开几下它风扇转两下就停了.搞了好久这样的问题就还是第一次遇到.真的蛋疼.一下又开得起一下又开不起.请问那个兄弟晓得啊.指点哈嘛.谢了

网友A:
不能开的时候电流是多少,是彻底不触发还是有跳变,楼主你要讲清楚哦,

网友B:
看看COMS电池 电压够不   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是裸点的吗。如果不是检查一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COMS电池 电压够不   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是裸点的啊

网友:
有时候可以开上用.但关了机.怎么点都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的时候电流是多少,是彻底不触发还是有跳变,楼主你要讲清楚哦,

有时候能开上正常使用.关了机过后怎么都不触发了

网友:
昨天我还修一块昂达P43的,和你差不多,正常关机后就不能触发了,32.768一脚为0.01另一脚为0.37,
短接下32.768就可以开机了,直接换32.768好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先换IO看看,不行再搞桥。

网友:
搞IO吧,IO问题多也容易换

网友:
莫不是按键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