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KPL SE主板无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2-03-08):
这块主板内存1.8V,南桥1.5V 北桥1.3V都正常,VTT1.2V也有,CPU核心供电没有,然后这个主板还有个问题就是VTT1.2V的这两

个管子发烫,空板不上CPU测试VTT1.2这个管子不烫,要是把CPU上开机测试VTT1.2V这两个管子就发烫 CPU也没有供电

两个管子也更换了,CPU供电IC也更换了   VTT1.2V管子还是发烫 CPU没有供电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有哪位大哥修过这问题指点下

网友:
换U试试,查供电 EN VID呗。

网友:
后极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