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 LA-4743P 没有Rsmrst求助

楼主(2012-03-08):
惠普 DV3  应该 是 CQ36  版号 la-4743p

现在 待机 0.027   按开关变0.028   。

3  5V 正常输出   看图纸发现 适配器待机只有 3 5V

于是 查看 EC    供电时钟复位    都正常

EC  25脚 AC-IN   16脚 LID-SW 也都为高

32脚 按 开关 也有跳变,  但是EC 输出就不正常了。看这机器的上电时序

Rsmrst  待机要抬高,复位南桥, 现在的问题就是 RSMRST 一直为低。
这个信号一共有2个 来源

EC_RSMRST 来自EC 100脚  把EC 100脚挑起来 也没电压    另一个R_EC_RSMRST来自 51125    23脚  把23脚连的0Ω 电阻
摘了 还是没有  。
下面是 我测到的 51125  各脚 电压

1脚  6脚  --- 1V            3p  4P  ---2V       8P----3V    17P--5V      13P-----3V    14P----2V

高手 帮忙 分析一下

今天碰到一样的问题了。不过我对照过G450的板子 EC同型号RSMRST是按开关后出来的电压。还有就是EC读取BIOS第6脚是按开关后出来1。5V左右的电压。而我这个是不按开关就有电压。

网友:
51125   换过了   EC 换过了   EC旁边有一个 25X02的芯片 里面程序也换过了

网友:
按开关   EC  117脚  PWRBTN_OUT# 3V  没反应 不拉低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求助

网友:
量一下EC和BIOS之间是不是断线了,,,没有交换数据

网友:
换南桥一定好

网友:
EC_RSMRST电压应该是51125正常工作后产生PGOOD抬高的,问题应该还在51125,1 6脚1V感觉有点低。

补充内容 (2012-3-10 20:08):
今天修到一个跟楼主一样现象的机器,确定EC_RSMRST 电压是由EC正常工作后自身抬高的,而待机芯片51125正常工作PGOOD脚为高阻抗,所以楼主悬空EC的EC_RSMRST 脚看这个脚电压为高还是低,来判断是EC还是相连元件问题。

网友:
  我也是觉得南桥吧

网友:
1   6脚1V感觉有点低  2   5脚也要测量下。

网友:
EC  能看到  读取   旁边 小EPROM 的 波形
我也输过了  示波器能看到读数据

网友:
HM55  南北桥集成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们意思是 南桥拉低 RSMRST ?  可是 这个信号 是给南桥复位的 , 没这个信号 南桥还没开始工作。

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断开51125的PR317看PG是否正常?

网友:
继续顶    别掉下去

网友:
有木有图纸啊

网友A:
今天我们给rsmrst  飞了根3.3的电压解决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有烧信号一说吗?

网友(2012-04-19):
烧的跟飞机一样吗。。
高手-

网友(2012-03-11):
给楼主 顶一下了

网友:
就是呀飞个线那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呀。

网友:
查下南桥的S5供电   RSM-RST是为南桥提供的不错 但电压是南桥提供的  EC和3 5V IC只是在不正常的时候把这个电压拉低而已   搞清楚了这个主次  随便你怎么断 都能确定大楷部位了

网友B:
我有一台H540  这个复位信号一直是高电压 正常应该会有一个跳变3.3~0~3.3  不解  IO换过

网友C:
楼主有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 记得惠普有的的机器,必须用原装电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 记得惠普有的的机器,必须用原装电源哦

我买的  专门 HP 的  电源头

网友:
EC_RSMRST这个信号,个人认为,在这个机器上应该只是个信号,待机低电平有效,开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H540  这个复位信号一直是高电压 正常应该会有一个跳变3.3~0~3.3  不解  IO换过

这个信号不会跳的

网友:
ec的rom芯片 刷一下程序试试  最好是原机的

网友(2012-04-16):
楼主有这个BIOS程序没。发个给我下,谢谢。381276991@qq.com。。EC旁边的也发个过来,谢了

网友:
未必不是IO有问题

网友:
HP有个ADP信号,要查一下,RSMRST#应该是由EC发出的,感觉故障有可能是EC对外接电源和电池识别混乱引起的

网友:
挑起RSMRST#引脚,看是本身拉低的 还是被南桥拉低了。

网友:
这个信号的作用就是 就是给南桥复位的。清除里面的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们给rsmrst  飞了根3.3的电压解决的

没烧,后来在图纸中看到,rsmrst待机的时候是没有的,在开机的时候才会产生 ,后来仔细查看ECbios波发现有点异常,刷bios, ok,飞线也是可以的,就是有的时候不好关机,

网友:
51125应该是开漏,ec来上拉的,仅供参考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飞的那个电压。。。大家这么人帮助你,问题解决的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