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P8600 不跑CPU怪病

楼主(2012-03-08):
此机CPU集成在主板上的P8600,DDR3的内存。
电流跳变是这样的0。06---0。32------0.51A不动,电压都正常,不知了是道是不是要过内存还是不跑CPU,不知道这机器是先过内存,再过CPU的????刚开始在网上看到说BIOS问题是通病,先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BIOS确定是好的,现在南桥,北桥都要换了还是一样,不过现在有个新发现,就是开机时网卡一边有个灯会闪两下。。小弟在这儿搞不懂了,晓得的麻烦跟个贴,万分感谢!!!

网友:
心在飞翔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南北桥换的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网卡拆了也不行,但灯不亮了,

网友:
修好没哦      啥结果

网友:
路过  挣金币

心在飞翔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你的原始故障还是在北桥为多,不过你这样搞很有可能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确定bga都做好了吗,,,

网友:
修好没哦      啥结果,我也遇到了

网友:
X200可以上电池口的诊断卡的。看一下有什么代码。

网友:
这个机器,我前年做北桥废过一台,当时不知道其实就是BIOS的问题,后来都是写BIOS就好!

网友:
先刷个BIOS ,这款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再刷BIOS试下

网友:
BGA 确定没有问题,BIOS刷了两了

网友:
怎么和bios有关啊?

网友:
学习一下,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主刷没刷BIOS还两说。是不是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
加电后自动开机电流从0.26A上升到0.48A左右停留40秒左右又重新开机。装内存不装内存一样的反应内存供电也有1.5V。重刷过BIOS现在没头绪了

网友:
BIOS 爱坏 , 但坏了报警 ,

网友:
现在又发现装不装BIOS电流都是一个样,开机电流从0.26A上升到0.48A左右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