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 待机0.06,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流不动

楼主(2012-03-08):
型号:联想E390A  独显机器

故障:拆机后,拔掉CMOS电池,一切外设,都拆了。裸板通电,待机0.06,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测3v.5v输出是有的。开机键正常。手头没有示波器什么的。也不太会跑电路。在此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高手。给点思路就行。

网友A:
你这样的情况要从EC的工作条件查起,得点关注EC的供电 复位 时钟 ACIN LID 这几个要正常

网友:
从EC的工作条件查起

网友:
先得找个EC的PDF图纸 ,才查得到啊 ,

网友:
貌似待机电流有点大。  先查查是不是有微短路。

网友:
你先查查各个电感什么管的有没有短路呀  在查供电正常否

网友:
短路  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情况要从EC的工作条件查起,得点关注EC的供电 复位 时钟 ACIN LID 这几个要正常

供电 复位  ACIN LID 都为3.3V  应该是对的吧    就是时钟不知道如何测量

网友:
唉,直接凭感觉干了南桥,换了一个。插电,0.55不动。51120那部分有吱吱声,把那块换了一通,还是一样。还有换南桥后,南桥底下电容小部分短路。怀疑南桥爆了,又换了2个还是一样问题。0.55的电流。谁给我个说法。

网友:
哈哈哈  最后还是换了个新的南桥好了 唉 运气背了  2个拆机的都爆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