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DY#信号没有怎么修?

楼主(2012-03-08):
还要分硬起动和软起动,1当硬起动完成后,也就是CPU的工作条件满足后,CPU发出寻址指令FFFFOH地址信号,首先通过DBSY确认前端总线FBS是否繁忙,确认不忙之后,通过ADS地址选通信号,通知北桥准备发送指令,北桥正常的情况下,也会告知CPU在ADS和DBSY都正常的情况下,通过A0——A31的32条地址线向北桥出出FFFFOH的寻址指令。
2.        北桥接到指令、工作正常后,就会发出IRDY主设备就绪信号,通过HUB总线通知南桥,已经准备好了,南桥工作正常后,会发出TRDY从设备就绪好信号,告知北桥准备就绪,主从设备就绪后,北桥开始通过HUB总线向南桥经过A0——A31的32条地址线发送指令                                                                                              此时FRAME帧周期信号会有一次跳变。
3.        南桥在接到指令后,会通过LPC总线传输到BIOS的LPC地址线端口,LPC-AD0-3,一共4条线,既发送指令、又传送数据。指令到达BIOS地址线端口,BIOS内部的译码器开始译码,然后从数据存储器调取POST加电自检程序,放在缓冲区,然后再通过LPC-AD0到LPC-AD3返回到南桥。
4.        南桥收到BIOS的LPC总线传回的数据,经过南桥内部的译码器进行编码,将数据转换成电平,南桥再通过HUB总线将信号传回给北桥,传输数据的时候FRAME帧周期信号同样会有一次跳变。北桥再经过译码器译码,将电平转换成数据,然后经过D0——D63,  64条数据线传回给CPU,当CPU收到从北桥传回来的数据时,就代寻址过程结束。
这个是从基地上收到的,我的本的问题是,HAIER W18 开机电流上到0.7A 又降到0.6A ,去了内存也没什么变化 ,用示波器想测ADS 没点位图找不到地方测,所以就测 帧信号 测这个信号有,但是1秒后就没了成了一个直流电压了,测IRDY# 也是这样,测TRDY只有直流信号没有波形,测时钟信号,PCIE 的时钟就没有输出,是不是正常呀?特别是这个TEDY#没有查哪呀????
纯理论网上多的地,感觉没多大用!!!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迷茫,高手出来给指点下吧!!!

网友:
或根本就没人给回答!

网友:
TRDY#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才晓得S3#,S5#,,哈哈。

网友:
总算有个人给回了,呵呵

网友:
太高深,看了现在明白,过几天就忘记了,还是不能真正理解这东西!

网友:
高手在哪呀,是不是都忙着挣钱呢?

网友:
理论都 是一套套的,真用起来的时候发现不是那回事!我发现好多资料书都是抄来抄去的,在对能上电但点不亮这种故障是一带而过。。。。。。

网友:
已找人解决了!

网友:
这些问题要弄懂是不容易的,最少一点就是你必须弄懂CPU的内部工作原理和各模式原理,要搞懂这些没有2-3年你是没办法学下来的,再说我买是搞维修的,很多东西没必要这么认真的去完全学会,只要能弄懂板的工作原理以及各关键点的测试一般就能找出故障位置了,
像你这个机器帧信号有动作而后没有明显就是不跑码,所以做不跑码修就能找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是呀,太在意这些信号反而走弯路,记得一次用示波器修音箱,测的没有信号过来,很修前置放大,最后在功放找到问题了,

网友:
为什么还不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