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掉电

楼主(2012-03-08):
   东芝掉电 大家都知道通病NEC大电容   郁闷的是我把电容换了CPU供电都没有了   我用风枪吹下来的  是不是把CPU座子吹动了?

网友:
你确定你换号了6个330的了?

對頭,用6個330就可以替換,我今天剛剛修好一台。

网友A:
有可能吧,你确定没有动其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吧,你确定没有动其它吗/

没有  就把NEC大电容用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 焊好 重焊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直换吧!!

网友:
换了两颗  还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还是用5个330的钽电容并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NEC大电容最好不用风枪吹。

网友:
你用风枪吹了多长时间

网友:
LZ怎么又焊一个回去啊,这个必需是要替换的,如果没有吹跑小件的话,换四个330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一个通病

网友:
这个本本放在这里几天了  今天想把它座子加焊一下可以吗?

网友:
估计原本的已经挂了吧,

网友:
今天又把它BGA   是我用风枪把座子吹松了  使用一天正常   可以交给客户了

网友:
接连碰到过两台NEC大电容换6只330不稳定,后来就全部订新的NEC电容,BGA做上去,没有再碰到问题

网友:
这个都好吹啊·蛮好搞的,

网友:
我曾修一台换新的NEC大电容,故障依旧,最后改成6只330电容搞定,电容是网上买的,1.5一个那种黄色的钽电容。

网友:
虽然大电容系通病但无忘仲有只叫CPU供电芯片!而且你吹大电容有无将附件噶电阻或者电容吹掉了?又可能CPU座被你吹跨了!逐一排除吧

网友:
这个好搞 ,你可能没有焊好

网友:
换过新的NEC大电容的朋友 请问一下你们换了能用多久 还是再也不会出现掉电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把原来的NEC大电容去掉,换上六个330的电容,一般都很稳定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吹的过程中出了问题,要心细哦

网友:
LZ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在修的途中弄挂了,还指望不知情的别人知道吗?

网友:
明显的操作失误,怎么能用风枪呢

网友:
那个电容最好不要用风枪吹

网友:
换6个好了。3个470 3个330。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加吗

网友:
做事不仔细,问题搞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