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做完系统后要等到几分钟才能正常操作

楼主(2012-03-08):
同样的系统在台式机上一切正常,装到笔记本上装上杀毒软件以后进系统要等上2分钟左右才能拨号.IP也设置了   系统也跟换过好几个版本.感觉问题依旧.驱动什么的都没问题. 试过好几个本子都出现过这情况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凑合瞎用把 要不就装win7

网友:
可能有驱动不兼容吧!换上系统试试

网友:
正常,系统需要加载端口,加载的时间跟系统的配置有关

网友B:
有的集成网卡就是比较烂,更新下驱动或许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集成网卡就是比较烂,更新下驱动或许会好点

网卡驱动有更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凑合瞎用把 要不就装win7

主要是有的人感觉WIN7操作不习惯..

网友C:
之前有碰到过一次,不过客户报修的不是这个故障,最开始就是说机器总自动关机。去了发现几年的机器一直都没清过灰,温度太高。于是给清了一下灰,重启之后发现拨号得等挺长时间,跟LZ的差不多,但是客户说之前就这样,无所谓了,让我帮他优化一下系统,我发现四个分区都是FAT32格式的,就给转化成了NTFS。 然后拨号就莫名其妙的正常了。。。

网友:
刚说完又想起来一个,有一次一个客户报修,说电脑开机得等很久才能操作。 最开始以为系统不行了,去了重做了系统就正常了,重启之后马上就可以操作。 但是如果关机等一会,就又会这样。因为我是在东北,当时又是冬天,他家里供热很不好,屋里温度很低。怀疑是某个件因为温度太低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开机过一会,温度提升了,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所以中间重启机器是好的。但是关机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客户的是同方的品牌机,打售后问了一下,售后说确实有这个问题,温度太低无法正常工作。
仅当参考。。。 南方的大侠们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碰到过一次,不过客户报修的不是这个故障,最开始就是说机器总自动关机。去了发现几年的机器一直都没 ...

下次C盘转换成NTFS看下。这个倒还是忽略过  呵呵

网友:
第一次听到本本都会怕冻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需要4KB对齐?

网友:
我碰到过台式机的这样,下次换NTF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