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砖家在吗.为什么我的显示器不能待机了

楼主(2012-03-08):
我在电源管理里面设置了十分钟后关闭显示器,为什么不起作用了.以前能行.现在忘了做什么了.总之是失效了

网友:
啊是设置错了???有2项呢

网友:
请先确认下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机设置问题,

网友:
新来的学习了

网友:
显示器不能待机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貌似系统出问题 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显示器不能待机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呵呵

网友:
重装一次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