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网速没问题,看在线视频还卡的优化方法

楼主(2012-03-08):
开始--运行--DXDIAG--声音--硬件加速关
优化
方法

网友A:
关了之后,采用解,不是更卡么

网友:
看FLASH声音要求不高 但关了后看PPS会卡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4NTEzfDIxYjAwZTVhNTJhNmIzZmE3MDJkYjgxMTA0YzhjYWNmfDE3NDU0Mjc2ODY%3D&request=yes&_f=.jpg取消这里 也可以解决一下

网友:
小小白没看明白

网友:
学习一下,回去试试。

网友:
看视频卡一般是CPU太差。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一般还是网站的问题吧?要不就是cpu差了

网友:
.........网速可以,看视频卡,,不知道注意上传速率没! - -#,

网友(2012-04-17):
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