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主板不开机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2-03-08):
           昨晚下班回家,用了5年的本本终于罢工了,开不了机,电源适配器的指示灯不亮,开始以为没插好,换其它插板之后,终于证实用了5年的本本终于罢工了。真是岂有此理,一看火大,搞了这么多年的电子,居然敢对着干?电源适配器两端输出用万用表测量有19V左右的电压,证明电源适配器没有问题,在网上找到了原理图,开始拆机:

直接用可调稳压电源供电,电源马上过流保护,证明主电源有短路情形存在,电源端口板与主板是分离的,拆下电源,直接测电源两端,有正反向电阻,证明电源端口板没有问题,看原理图,沿19V主电源线路往下走,发现主板上的19V电源上的滤波电容PC52有裂纹,拿下电容后,电源有正反向电阻出来了,估计问题就在这里,

手头没有贴片电容,根据资料上的参数,原电容参数是10UF/25V,滤波电容要求不是太严格,随手翻出1UF/50V与47UF/50V的电解两只焊上去。接通电源,按下电源键,开机画面出来了,先享受一下成功的喜悦。上班后,去公司实验室找电容回来。

网友:
请教。。什么是电源正反电阻呀?。第一次听说这个。。

网友:
我想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电源对地阻值正常吧

网友:
楼上的正解,一个意思,两种说法,此用语并非本人首创,百度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2017-01-19):
很久没有上来了,看一下,还没帮俺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