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更换主板后看电影花屏

楼主(2012-03-08):
各位高手
   接了一台HPV3000 AMD 6150显卡的开机显示异常,加热显卡后OK,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又显示异常,就换主板了,因为换一个6150的显卡也挺贵的,但是换了09年的显卡主板后刚开始QQ视频没有我的画面,到后来看电影直接不显示了,乐视网里面看电影没有问题,重新装系统后还是一样。显卡驱动也是重新装的,请问这种现象怎么处理?多谢了!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这款机器,AMD的,北桥爱坏,。

网友:
换个软件播放,索尼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一个老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见意你重做下原换下的主板北桥,确定是否主板问题,这款北桥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问了吧,3D花屏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继续干吧.

网友:
不要怀疑了。还是显卡问题。这种问题遇到的多了。HP最多。继续换板吧。上次我这一台CQ42的就是。发过来也是看电影就花屏。测了N个系统都一样。驱动也换了好多种,结果在换了一个就OK了、

宝贵的经验!
同意楼主
恩是 经验呀

网友:
换个播放器试试

网友:
我问了同行也说是显卡的问题,难道这个改良后的显卡也不行吗?我已经更卖家说好了重新换一个。显卡不行啊。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这款机器,AMD的,北桥爱坏

网友:
楼主还不如直接换块6150。这样来回折腾,费用工负都是钱啊。

网友:
你不是 换了主板吗?这个农民工 都知道的显卡门,还拿出来说?显卡啊,

网友:
没焊好,换个改良的吧,不然还会出问题

网友:
还是6150的事情,现在看见这个机器头疼

网友:
看来  你换的也是返修的板子     6150   还是有问题

网友:
换个播放器不行的话就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6150 的 问题 哦

网友:
我的笔记本的北桥也G6150,特别的爱坏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问题,找上家在换个吧

网友:
呵呵,换的主板也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 换个U试试最好。。

网友:
已经把主板重新寄回去了,叫卖家重新发货,还是显卡问题。害死人了。

网友:
学习来了 也挣分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播放器试试 不行就把北桥重置一下球 应该就好啦

网友:
明显你换的主板,一样存在显卡问题,6150也好坏

网友:
把北桥丛植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