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536不开机

楼主(2012-03-08):
有一台DELL Studio 1536不开机,光驱在动,CPU风扇不转,CMOS电池放电后还是不开机,请问这种问题怎么处理?多谢啦!
不开机
cpu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测一下各路供电都有吗

网友:
测一下CPU、内存、显卡、时钟各路供电都有吗

网友:
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
说清楚点,别人好帮忙判断呀

网友:
电流跑到1.2A左右,CPU风扇1也没有转,估计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