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辅助开关管J5027-r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2-03-08):
手头有SSP 2N60B还有SPS 2N60。可以代换吗???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知道的回复下

网友:
可以用2SC3150、2SC3886代换。

网友A:
j5027-r是三极管2n60是场效应管!不互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j5027-r是三极管2n60是场效应管!不互代换!

我的电源主的开关是两个D13007K   辅助开关是J5027-R
听别人说D13007K 可以代换J5027-R 能代换吗

网友:
j5027-r是800V 3A的三极管。2N60是600V 2A的场效应管。最好不要代换,怕代换后5VSB的供电不足。
13007是400V 8A 从没用这个带换过辅助开关,感觉耐压有点低了,时间长了怕受不了.
我手里有CRT电视里拆机的BUT11A,我找不到同型号的时候一般就用这个代换,杠杠滴。

网友B:
最好是用C3150、BUT11A、C3866代用,13007耐压只有400V,代用耐压为900V的5027有点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C3150、BUT11A、C3866代用,13007耐压只有400V,代用耐压为900V的5027有点靠谱!

c5027-r可以代换吗??、

网友:
2SC XXXX 規格相仿 三級NPN館都可

网友:
可vbgth  ; jy 解压即用解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