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k40声卡无声 秒杀

楼主(2012-03-08):
呵呵 几天前的事了 声卡型号是ALC880  机器好像是TCLK40的吧 因为机器太多记不太清了 声卡是个独立的板。

上面的介绍目的主要是  我写的东西确实是我修的 而不是假的  进入正题

进系统能认到声卡 驱动是系统自带的

但是右下角没有小喇叭 控制面板里的声音和音频设备打不开(XP系统)

一般系统默认的驱动都可以的

好直接拆机

由于声卡电路时独立板 没图

百度ACL880如下

VCC 、RST、必须有不用介绍了,

测6脚没输出        直接测25M晶振   (波形很完美)

打PIN6阻值正常 直接换 声卡

没同型号的 找了个ALC883装上 进系统

小喇叭有 播放音乐OK  但没声

拆机

测功放OK

直接测ACL880(现在换成883了,)

PIN39、41无波

订货AL880 装机OK

兄弟们捧个人场就行。

欢迎技术交流

不过楼主请慎用秒杀....仔细想想你花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定片880+运费应该是比PCI的或者USB的贵吧!我们修板要算成本账哦。

网友:
真牛  我遇见这问题从来就不量电压呀  波形呀 复位呀什么的 就是直接换的   学习了

秒杀 这个词用 的是个噱头,其实是换了 好几个芯片 好的,思路是有,就是判断到底是哪里坏的确是秒换!

网友:
谢谢分享,顶一下

TMD 你们是管理员吗? 乱扣人分 另问候下 肉卷子 他全家女性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留啊,值得学习

网友:
期待你下一次的帖子,顶一下

8235687 -10 如果纯顶 请同意楼主。不要发无意义留言

网友:
39和41脚是进系统放音乐时候有波波才能没到吧

网友:
楼主换得辛苦啊
不过成功就好了

网友:
高人啊。一般遇这种问题,直接换声卡了。主要是声卡便宜,也没几个钱,还省心省力。

网友:
还是有现货比较好~!直接装上就搞定了~!

网友:
订货AL880 装机OK
楼主定片880加上运费多少米?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找找料板,如果碰巧有相同IC的话,就换。不然就接PCI的,无PCI槽的就直接USB7.1声道的伺候了。
得算成本账啊。

网友:
这么说来是ALC880和ALC883不能互相代换呀。

网友:
查一下引脚就知不知道能不能代换了

网友:
楼主真高,千万别让我遇到你,哈哈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你要说什么!

网友:
查一下供电,时钟,复位,晶振,这也是真真的修学,不要动不动换芯片

网友:
楼主基地的吧,高

网友(点评):
哪看出来是基地的。。。。。。

网友:
修主板没价值换芯片啊,直接换板得了

我鄙视基地老师啊,原来都是这么教的学生
赞同 大隐隐于市。 这么个声卡故障都得换板!!!!基地就这么教的!!!!
这句话你可以对想学维修的人说 还迅维学员呢

网友:
什么意思(小喇叭有 播放音乐OK  但没声!) ,为什么ALC883 pin39  41没有波形(这两个是什么脚呀),又什么你回来换了ALC880好了,什么意思?????? 新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