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监控主板问题

楼主(2012-03-08):
    朋友送来一块微盛PC-DVR-G4214监控主板。说是使用途中突然黑屏。经查是时钟芯片W83195CG-GS烧坏了。重新换上时钟芯片。开机可以点亮。但定在自检画面。

按DLL键不能进入BIOS设置画面.看现象好似是不能检测IDE等设备。刷过论坛里的一个监控专用DVR-G31-L BIOS也是定在开机画面。后来发现朋友使用了劣质电源导致3.3V升高为6V而烧坏了时钟芯片的。想问下各位大侠这现象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测下PS2的对地电阻、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幸好你提醒,不然都忘完了。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问题,卡到这个位置不走的,您的这块板子,检查送到南桥的48M时钟正常吗?

网友:
跑南桥线路看看,检测不到IDE/SATA设备!

网友:
PS2对地阻值两个都是590.电压都是4.98V.应该正常吧。反而是COMS电池掉电似乎有些快。昨日测还是2.78V.今天测了下是2.66V.测那个小二极管也无坏啊。不知正不正常。

网友A:
看着像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B:
楼主还得放在时钟这一路重点查,有示波器的话仔细量一下所有时钟相关输出的波形,一定有意想不到收获

网友:
另附上这个板的BIOS。有需要的拿手试下

网友:
不见的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得放在时钟这一路重点查,有示波器的话仔细量一下所有时钟相关输出的波形,一定有意想不到收获

因本人是业余的没示波器。只有频率计。打了下时钟芯片的频率。发现在芯片这边的频率都是稳定的,但经电阻后的频率好多组都是跳变的。除了33M的不跳变。不知正不正常。

网友:
拔掉硬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内存有问题

内存换过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