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233S 进不了系统,进PE掉电!

楼主(2012-03-08):
接同行机一台,开机能正常显示,进BIOS一切正常,进不了系统,光标停在左上角一直在闪,用U盘或光盘能引导,但一选择进PE系统就掉电,掉到待机电流0.07A,偶尔也能进PE,SIS的芯片组,加焊过北桥,CPU供电IC,故障依旧,请各位大虾发表下高论!

网友:
是南桥问题 加焊南桥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一开始就加焊桥,那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啊

网友A:
之所以一开始就加焊桥,是因为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故障,以为显卡虚焊或性能不良,带不动图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一开始就加焊桥,是因为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故障,以为显卡虚焊或性能不良,带不动图像了

我看你的待机电流有点高,你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见过类似的现象,有些是内存坏。

网友:
那没有换北桥试试呀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 是比较纠结,碰到一台差不多的问题 还没有搞好

网友:
北桥吧,独立显卡就显卡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