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  待机时  电流不停的小跳 有几个灯在闪

楼主(2012-03-08):
DV7 是广达的,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0.1 0.05 0.20 反复自动重启在跳 有几个灯也在闪  3V 5V正常  在跳的过程中 除了.3V 5V不跳 其它电压都在不停的跳 实测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CPU电压都出来了 然后测各个PG信号都出来,这PG信号也不停的跳   HWPG MAINON 也在跳  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

网友:
CPU电压出来的话电流不止这么点吧 拆掉CPU看看还跳不跳

网友A: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电到那里就会保护,然后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电到那里就会保护,然后重启

是啊,。不知道那个信号不正常,唉。电压不正常的话,PG也不会出的呀,PG虽然也在跳,感觉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量主供电和 开关信号 看有什么思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