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 14.1寸屏如何改显示器?

楼主(2012-03-08):
我手里有一块LP14.1的笔记本屏,是联想闪屏门的产品,给客户换下来的,这个屏还可以用,想把它改成测试用的液晶显示器,没有经验,现向有经验的朋友请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如何改,最好说的详细些,谢谢!我知道改屏,需要用电源和驱动板,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和如何操作的详细步骤!

网友:
首先需要一个显示器的壳子,驱动板,当然是写好程序的,12伏的电源,能够和屏戒匹配的,然后需要高压条,不有就是屏线,和高压条的的线,可能还需要一些胶棒,还有插电源头子的线,最好多配点线,就这些差不多了?如果还有不全的请提出。

网友:
只需三个板和几种线

网友:
注意屏线定义,1脚有可能接地不是供电

网友:
先找屏供电是一样的万能驱动板,然后找个适配器和高压条接上。如果程序不对还要刷程序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如果能告之一下是哪个型号的配件就好了。因为这种屏我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驱动板,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高压板,因为LED的高压板与LCD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