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84T不开机电感响修复

楼主(2012-03-08):
   接修一台SONY本,上电不显,机内发出吱吱响声.拆机观察主板无进水无腐蚀现象.仔细辨听发出声响部位,竟然是几乎所有输出电感都发出,只有一个电感应该是显卡核心电压的没有异响.主板板号为MBX-217,对查线路图,各电感的输出电压均正常,无响声的电感PL10无电压输出.
   以前见过的电感吱响都是工作电压不足引起,测量各PWM芯片和场管,供压都是标准的.响声各电感大小不一,VCORE和1.8V的偏大,有点摸不着头脑,怎么会有这种响声,而且输出电压是正常的,手上无波波,看不到波形,有点郁闷了.于是换滤波电容,补焊芯片,弄了大半天无果,看来这个异响有点麻烦了,暂且放放,先弄出显卡核心电压再说吧.
   显卡电压由SC411控制产生,量EN信号,VCC电压已经具备,而且BST升压已经工作,近6V的电压,可是输出只有0.2V,与正常值1.2V相差甚远.场管测量正常,而自举泵正常工作芯片应该是没问题.故障应该是在SC411的外围电路上,于是上电,对芯片共16个脚的电压进行测量,量到最后16脚,发现为零,从功能上看出,此为TON,设定功率管的工作频率,一般为1V左右,该脚由主供电经电阻PR90_820k接入,无电压只会是无主电压到PR90或电阻本身失效,常见大阻值的电阻比较容易开路,一测,果然,电阻两端无穷大,手上无此规格,从T40主板拆下360K和470K各一只串联焊到板上,上电,电流摆动正常,外接显示器,已经亮机!这时候突然惊喜发现,电感的啸叫声也消失了!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其中一路电压不正常引起全板电感异响?期待高手诠释!

网友(2012-05-03):
到底是修好了,强

网友(2012-03-08):
这种情况没见过,记下了

网友:
可能电阻开路后电感产生强烈磁场造成的。

网友:
并不是全部电感都吱吱,一个电感吱吱。听起来 像是全部电感吱吱。因为这个声音频率太高了。人耳很难分辨。所以误判是全部电感都吱吱。另外那个电杆吱吱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芯片工作频率不对。导致上下关开关 不正常 导致输出脉宽跟电杆容量不匹配造成的。。电阻换掉后 工作频率正常。到达设计频率 电杆声音消除。供电正常,全板ok

网友:
解释的很好... 学习

网友:
同意 ,你自己说16脚是设频率用的,所以你换掉电阻以后主板才不会出现频率异常而发出尖叫声。

网友:
可能是您听反了,这个没有电压输出的,是频率降低了,才能听的到,或者是这个震动,其他的电感发声音,

网友:
全板电感都出声应该 不会听错,这种情况还真不好用普通的物理学理论来解释,或者是相关知识缺乏太多。

网友:
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自己家插座插电吹风你看看电视机的反应。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电感响的  待机时 3V  5V 正常  一上电就都拉低了    然后就响   电流才0.1不到   场管换了  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就是带不动负载  哎  再看看

网友(点评):
拉底,电压有出来的吗

网友:
待机正常   一开机就变成1点多  5V变成4点多

网友:
上次修到过1.05V电容短路 响的 听上去分不出哪个电感响。

网友:
我修到一个电感响是电感自身的问题

网友:
至于是不是很多电感发出的声音 可用东西遮住听就清楚了

网友:
电感响有时候还真不好修,楼主这个TON角引起响,小弟学习了,以前修到过TON角引起没有电压,但楼主这个还有0.2的电压,呵

网友:
不管什么故障,先记下了,好心里有个底。

网友:
这是一个经典的故障   楼主的理论很好啊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倒是个蛮奇怪的现象

网友:
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是哪个电感在想吗

网友:
有些时候电感响     就是听不出来是哪里   可能是频率太高    人耳分不出来。

网友:
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电感响的,不过运气好是电感坏了

网友:
真正响 的就是显卡 供电的这个 电感!!!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好啊,我看电路图时对那些定义有的都很模糊!

网友:
学习了
还真没 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4楼正解,我在维修的时候遇到主板有异响,在听的时候耳朵对到那块就感觉像哪响,其实响的地方只有一个,咱们人耳是分辨不出的……

网友:
关心响声位置众说纷云,那我告诉大家我是怎么辨别响声位置:使用长杆起子,把手柄贴到耳朵上,另一头点在物体上,点到发声部位声音是有所增强,反之没和变化.经过反复测听,点在各电感上,声音加强,点在周围的元件如电容场管之类没变化,点在显卡电压的电感也没变化,所以我才说除了显卡电感之外的电感全部都响!

网友(2012-04-07):
这个TON端,,正常的话应该是主供电电压才对吧,。(19V过了一电阻。怎么也不会变成1V左右吧。)

网友(2012-06-05):
个人觉得 PWM正常工作的电感都会响。只是正常情况下PWM的频率高,超出了我们人耳的范围所以我们听不到。而频率降低后我们就可以听到了。所以我想LZ听到的应该是坏的这一路电感的声音。

网友(2012-10-01):
我觉得也是只有一个电感在响,不可能全部响

网友:
楼主下次图帖子的时候建议你文字和图一起上那样的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