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SONY 机子驱动问题?

楼主(2012-03-08):
收到客户一sony VGN-TZ13机子做xp系统,要求全格,分区。用ghost装完之后,显示没有全屏,是945GM的显卡,用驱动精灵装了一遍还是一样.到官网去找没有这个型号.只有tz13/b之类的。驱动之家也找过,下的驱动都装不上去,然后换安装版的装也是一样。。还有摄像头装好以后打开提示无法预览,但是设备管理器里可以认到,换了好几个驱动也是如此。这款机子原厂的是Vista的系统,但是我到手的时候是xp说明这个是可以装xp的。

补充内容 (2012-3-9 12:26):
问题已经解决了,显示不能全屏的{右键桌面--属性--设置---高级--适配器

点下面的列出所有模式,找到1366X768。

}

补充内容 (2012-3-9 12:27):
显示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将隐藏该显示器无法显示的模式前的勾去掉-确定-就可以调分辩率了!

网友:
明天发点图上来,各位高手帮忙看下吧,,,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是分辨率没调好,你把分辨率调到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分辨率没调好,你把分辨率调到最大

分辨率调到最大了,1024-768的,桌面属性里监视器第一个的最大只有1024。

网友A:
sony的机器,分辨率应该不会这么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机器,分辨率应该不会这么小吧

应该1400左右才差不多,可是装好就这样,纠结了就是屏只有中间一块

网友B:
到其他地区的官网找一下,比如香港,台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其他地区的官网找一下,比如香港,台湾,

他是从日本买的,明天打算要倒日本官网去看看~~

网友:
笔记本的话,查查有没有隐藏保护分区

网友:
用个比较好的系统装下,驱动应该都自带的,我装索尼总结的

网友(2014-02-19):
谢谢楼主。安你的方法,装好显卡驱动啦。

网友(2014-06-12):
谢谢 我也试试

网友(2017-01-20):
有此机BIOS吗,在论坛都搜索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