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0笔记本维修: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2-03-08):
康柏CQ40笔记本维修:开机掉电维修
前天,客户报修一台compaq cq40(AMD芯片组)的,故障为开机掉电。按开机键触发上电-----0.5A左右马上掉电,不能2次触发,须关电重开才能触发。板号:LA-4114P。拆机上电测量待机+3VALWP、+5VALWP、+1.2VALWP正常。仔细观察,发现开机瞬间除+1.8v电压输出有0.3v左右,然后马上为0v外。其他几组电压在开机瞬间正常,然后缓慢下降至0v。电路保护了?重点检查+1.8v这路电压。顺着电路图查看,测量,经Q4开启后转换的 +1.8VS电压对地短路。(如图) 心里一阵狂喜,心想运气不错这么快就找到了,但回头一看,+1.8VS这一路电压到处都走,北桥、显卡、cpu都去。各路上还有数不清的滤波电容还真不好找!没办法!逐一拆下北桥、显卡、cpu及显存,还是短路,看来只能挑下电容一个个测量了,当万用表测量到贴片电容c1229时,发现其表面有一点点开裂,拆下电容刮去表层开裂的地方,再用表测量电容0欧姆,短路接上电源,开机测量+1.8V、+1.8VS电压,这时电压有了。把拆下的东西焊接好后,再次确认+1.8VS该点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开机,OK.此机修复。

网友(2012-04-13):
楼至是高手

网友:
好大的工程啊 桥和显卡都拆了

网友:
可以用烧鸡法试试
何不烧之..

网友(2012-03-08):
修机和看病一个道理。望 闻 问 切。

网友(2012-04-23):
看是观察,闻是闻主板是否有烧焦的味道,问是闻客户故障造成的原因,切是啥啊

网友:
精辟

网友(2012-03-15):
细心很重要,细节更重要。

网友:
维修思路准确无误,看来你基础功夫很好希望常看到你发和贴向你讨教经验

网友:
逐一拆下北桥、显卡、cpu及显存,牛气啊 楼主

网友:
知道短路,用烧安不安全呀

网友:
不是吧。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这么多逐一拆,得修多长时间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烧的话,不好控制。像新手不小心就烧飞了。还有有的电容挂掉了是烧不出来的。我就遇到过。怎么烧都不行。最后还是一点一点的拆出来的。

网友:
还不错,看得仔细

网友:
发烧很好用 关键掌握火候

膜拜,我掌握不好。。。

网友:
这个 方法  不太 科学,不用拆显卡,北桥吧,

网友:
这种机子都是先眼观是。

网友:
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学习一下

网友:
掉电有不少都有短路。

网友:
楼主神啦  竟然北桥和显存都干下来了  没烧鸡吗

0烧不出来的

网友:
看到你拆桥,心里凉飕飕的。恐怖啊。

网友:
正解

网友:
直接给1.8V强加电不行吗,短路的地方应该会发烫的,个人意见。

网友(2012-04-14):
是啊 只要有1欧姆以上的阻值都是可以用烧机法试一下的 不行再考虑由简入繁有通病到特殊逐一拆

网友(2012-03-13):
如果我知道是1.8对地短了  我会用电流法去电它 看看哪个烫

网友:
哎,不易,这样搞,反正我是不行的

网友:
你拆电容要比拆桥好吧.这个工程有点大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拆显卡北桥的却有点无法理解,但最终还是修复了,恭喜楼主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烧鸡啊 楼主快捷哦

网友:
俺动手能力不行不敢拆这么多

网友:
楼主厉害,显存都拆了!

网友:
可以嘛,简单明了。

网友:
拆的话是很麻烦 不过短路加电危险更大 还是拆比较科学  万一击穿 麻烦更大了

网友:
好,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没必要这样,直接烧机就行了

网友:
真不容易啊 拆那么多

网友:
遇到电容击穿的,真的找到它很不容易,特别是有一些外观完好的。

网友:
速度挺快,学习了

网友:
搂主把南桥北桥显卡都做了那样好危险哦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有细路就有出路好样的

网友:
直接干桥,感觉工作量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