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档LOGO

楼主(2012-03-08):
修到一台三星R23的本子,在论坛上多数说是显卡问题,于是就换了个A卡,OK,不再档LOGO

网友:
也就是论坛说的没有错?

网友:
A卡总爱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第_次见。平时一般都干南桥

网友:
一般是南桥吧

网友:
一般是南桥。以前都是先干显卡,不行。后来干南桥好的。现在先干南桥

网友:
显卡档logo的不多,碰见了运气,可能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