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1 MS-7392 台板 能点亮 档LOGO 跑码38 39

楼主(2012-03-08):
V星P31  MS-7392 台板   能点亮  档LOGO   跑码38  39   看论坛里有查到是USB 相关USB供电正常  数据线对地正常 USB——48M时钟看图纸2.7V电压  拿掉2.7V上拉电阻打到南桥对地值有700多        相关外设 网,声,串,口等都拆了  南桥加焊后,还是一样 bios刷了一样
难道是南桥USB控制器出坏了?

网友:
都正常就换桥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刷BIOS也没用?禁用USB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