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8800gt\8800gts供电芯片px3544 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显卡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2-03-09):
在论坛找几遍都没有px3544的身影,别说是pdf了。。有点郁闷。。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但想知道。。px3544的控制脚outen是谁发出的???gpu??那么gpu坏了意思就没有供电了吗???我手上有几个8800gt\8800gts公版的。。有的核心坏了但也有供电。。。有的核心是好的却没有供电。。。en脚没有电压。和好的显卡打阻值是一样的。。。把en的三极管拆了也是没有,最后确定是en上啦电压没有,不能跑线,,,怎么修法??

518496[ /attach]

px3544 pdf

网友:
不会修显卡

网友:
我也不会修
刚入行

网友:
楼主好了没啊

网友:
今天很忙,没时间搞8800gt,但却修好了一个七彩虹的9600gt 1g 的,,,芯片已经给人家加焊过了,,,测试d56到63坏,打算加焊显存,,拆卸下发现内存背面掉件,补回修复 呵呵。。。卖180元,,,

网友:
楼主不错啊,修版还是细心的好

网友A:
这个不懂 是台式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懂 是台式机的吧

是的,,y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放在BGA上做一下就好了

你试过没有啊???我重值了也没有好啊。。

网友:
呵呵 原来如此!我找错地方了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显卡放在BGA上做一下就好了

我都是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加焊一下就好

真的假的??、我把gpu拆了就有,装回去就没有了。。。主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我把gpu拆了就有,装回去就没有了。。。主芯片??坏

这个有必要说假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