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90T触发后南桥发烫!

楼主(2012-03-09):
精英P4M890T,能触发,无复位,南桥发烫,对地阻值:USB 2.3脚670正常,3.3V对地值166也正常。内存供电1.8V,北桥1.5V,CPU VCORE 1.2也正常!会不会南桥击穿了!
cpu

网友:
楼主这么细心啊

网友:
坏没有坏。最简单的就是换了就知道了。。。这样的求助贴一点意义都没有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都这样说了 你不换个试试 无语。。

网友:
你测下 南桥周围的小电容贴片 就知道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
南桥一般发烫的话都是损坏了

网友:
如果要是很烫手的话 那都坏了 换个桥试试吧 曾经南桥烧我手 没少烧出来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