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2-03-09):
显示器没有显示,但信号板上电压都正常,开怪电压也正常。显示器是明基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
开机不显示后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独显机没显示,主板不带集显,,用诊断卡正常,也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就是没显示,也是显卡问题